读取rs485型传感器数据

楼主(2019-08-13):
我用modbus库读取,一直为通信超时,错误代码为3,(我用的是PLC200系列226型,用端口0连接传感器,端口1在电脑监视)。传感器的接线:24v接⑦,地接②,485A+接⑧,485B-接③。程序见图。在电脑上用串口可以正常的读取到信号,用串口调试时我改传感器的地址为6。 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为什么?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答疑。

网友A:
4021地址错了
按照你的发送数据地址是40002,数量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有几个地址的,他是集成四个传感器,有40001 40002 40021,还有一个忘记了

网友A:
还有接线不对,rs485别看AB,看正负,不同厂家A B定义不一样,3接正,8接负

网友B:
接线错了,西门子的485口(DB9)是3+、8-,跟很多其他公司都是反的,(西门子A-、B+,其他的基本上都是A+、B-)。这个曾经差点儿弄死本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反过来接也不行啊,我还提高了检测时间

网友B:
如果没问题的话,基本上不需要加时间。建议你用串口大师啥子的辅助软件,加USB-485连电脑,用电脑监控。很容易就应该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我刚又调回来一次,竟然又行了,谢谢你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我刚又调回来一次,竟然又行了,谢谢你们了,
恭喜、恭喜。建议楼主复盘一下,看看原来到底是哪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是用外接电源的,今天中午我直接用PLC的24伏电源,不懂和这有没有联系

网友B:
这个你可以换回去试试啊。有一点点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