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速度显示仪

楼主(2019-08-13):
连接住友的调速器CAU25D,接口规格AC10V/2000rad。工作电压AC220V,只显示速度(转速或者线速),求朋友们推荐一下,有用过的更好!

网友A:
找一款可以输入0-10V信号的仪表就行,我这边就是直接用温控表来做,推荐欧姆龙的 E5EC  这样可以设定速度!不需要设定速度可以选择台湾阳明电机的仪表,各种尺寸都有

网友B:
到底是AC还是DC,如果是DC那就很多种

网友B:
去淘宝问一下有没有交流输入的,再不行加个桥堆整流一下看看

网友C:
最省钱的方案是用网购的交流指针表,好像是十几块钱的样子,但是效果估计你不是很喜欢,也可以买数字显示交流测量的

网友D:
随便买个能检测0-10VAC的数显表,满量程设置为2000,就行了。估计不到10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