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D卡妙用

楼主(2019-08-13):
目前AB家的大中型型PLC、HMI、管理型交换机都会包含一张SD卡,此文来自网络。

1.把PLC的控制模式切换为编程模式,或者通过软件切换为REM Program远程编程模式。

2.在控制器属性页面点击Nonvolatile Memory非易失性内存选项卡,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保存在SD卡上的信息内容。点击右侧的Load/Store…
Load Image上载镜像有三种方式:
(1)On Power Up每次上电都会从SD卡中读取程序到内存中;
(2)On Corrupt Memory当内存中没有程序时从SD卡读取程序,推荐选择此方式;
(3)User Initiated用户手动读取方式

3.Load Mode上载后控制模式有两种:
(1)RUN(Remote Only)运行
(2)Program(Remote Only)编程
如果PLC的拨码开关不在REM,则根据拨码开关的位置来决定PLC的模式是运行还是停止,毕竟拨码开关的控制优先级是最高的。

4.Automatic Firmware Update自动固件更新,此处可以允许通过SD卡来更新固件,这样的好处是当CPU固件和SD卡固件不一致在读取SD卡程序时会自动刷新固件,避免程序版本和CPU固件不一致的问题。
用这个的优点在于对于OEM类型的小伙伴们在批量生产设备时,就不需要手动每个来刷新PLC固件及程序下载了,只需要把SD卡插到需要刷固件和下程序的设备上电即可(当然前提是Load Image选择上电读取,刷新固件选择允许刷新固件噢)

5.此时会提示设备会停止工作,通讯会断开等,点击Yes确认。

6.然后PLC程序会显示离线,并且提示存储过程中,三分钟后可以重新在线连接。其实也不需要三分钟,可以通过PLC的LED指示灯来判断是否存储完成。

7.PLC指示灯运行正常后,点击控制器面板的Go Online在线。

8.点击控制器属性,进入非易失性内存选项卡,此处可以看到SD卡中存储的信息已经更新。

9.最后我们可以把SD卡拔出来放到电脑上看一下存储的内容信息,AB家的SD卡在PLC运行时是可以随便拔下来不影响PLC运行的噢。

10.读取之后在电脑上可以显示,当然这里不要指望程序能够打得开哦,毕竟这边的程序是经过转码后的程序,只有官方内部人员才能够看到。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进行SD卡程序的备份及固件升级操作。

网友A:
最好配个图片就比较完美,现在看文章还得想软件的画面,有点费劲,有图有字有详解步骤,这样才能理解更加深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需要个AB PLC,不然没法演示,手头最近没有哎

网友B:
AB的PLC在我接触用的比较少 要不此贴关注就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个搬运工,自己保存一下,以后可能用到。
翻翻自己帖子就能找到,是不是很机智。

网友B:
我也这么做过  认为有用的帖子就回复下 但带有自己的评论 绝不灌水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期待下次有了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