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我学修变频器呢看咸老师书,说要短路检测电路上电,但是我短路了跟没短路都一个样,启动到30hz左右跳oc-p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好袖珍的图片,忘记板子啥样了,搞个清晰图片看看,你都屏蔽OC么有啊

网友A:
只看到316J,上下桥都有Vce检测,图片没看到其他保护,你直接光耦上屏蔽吧,简单一点,

网友A:
话说你老想屏蔽它做什么,你整机都在这,把好的模块驱动线都插上,只给板子供电不给主回路供电,随便你折腾!

楼主:
还有话说我怕驱动供电异常,烧不烧模块,我总共修三块板子,发现一块板子不一样,下三臂公用绕组那供电特别高比起上三,+20-10了都最高的时候

楼主:
这个电路没有稳压的

网友A:
那还是别插模块驱动脚,真的会搞坏!明显供电异常嘛,先把静态电压搞对再说动态电压的事

楼主:
我看到哪个帖子做了跳冒线屏蔽检测电路的 ,没翻到,谁知道发下链接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IGBT的直流母线530V供电脱离IGBT.也就是把去往IGBT的铜排拿掉。这样就不会炸机了,或者在主回路串两个灯泡,使IGBT在安全范围之内。你说波形乱,在低频时能看。你首先在低频状态下看看六路波形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把那路驱动光耦换掉。根据你的描述,首先检查六路波形,有时IGBT质量的影响也会造成波形乱,你正好拆开530V供电,IGBT就不工作了,变频器也不会保护。如果还看不清波形,把驱动附近的小电解电容换换看,因为机子很老了。已经停产。另外开关电源有故障也会引起波形乱,毛刺等。不好查不仿换个板子。
 给你提供一个QQ号,我一直在他那买普传的板子。但有时有,有时没有。因为7800已经停产了 。但还有没坏的机子有时也是值得修的。
QQ:2512696699龙工

我也是自学的。我一般不是板级维修。

网友C:
查查14脚上面的那个1k电阻 是不是正常  阻值变了  机器启动以后也报oc p   这个板子还是比较好搞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14脚是330欧

网友A:
。。。。。。。。。。半个月了你还没搞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了4快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