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1、按下启动按钮X0输出Y0气缸前进
2、气缸到位感应信号X1接通输出Y1气缸下降
3、气缸下降延时3秒
4、3秒后气缸上升,然后再后退
5、反复循环
现在程序只执行一次,再按开始按钮没有动作了,请教一下该如何修改程序,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把你现有的程序上传上来,我们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题目是双线圈 但还是要参考程序才能知道运用的问题在哪 请贴图

网友C:
如果想用双线圈,建议使用顺序步进控制,也就是STL进行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图没上传成功

网友A:
T1的线圈前面不能用T0的上升沿,这样T1的时间还没到T0就断开了,T1没动作M1也复不了位,M1没有复位自然X0怎么按都没用

网友A:
这样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好像可以的,明天写入plc试一下,谢谢版主大人 刚接触plc,指令大概看了一些,实际应用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两个时间继电器上升沿?
这用法问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