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三菱伺服电机皮带传动为啥随时间变化位移会越跑越多,换了个伺服驱动器就好了,这是哪里的问题。求求大神。

网友A:
换的型号一样,确认参数也设的一样?

网友B:
如果换了个伺服驱动器就好了,那就是驱动器的问题了吧。

网友C:
楼主这种现场是累计误差,和驱动器和参数设置,机械传动有关系

网友D:
你说换了驱动器就好了 也不排除驱动器故障。但也要看驱动器齿轮比参数设置是否一致。

如果参数设置不一致 导致的原因就是你的累计误差是否是因脉冲与实际距离测量误差导致的 换句话说就是你换算后是1000脉冲走10mm但实际是走了9.98mm  如此就产生误差 没1000个脉冲误差0.02mm. 如果是这样就需要补偿下了 你可以走整数倍脉冲看累计误差是否为线性增长 给与位置补偿。

网友E:
楼主难道想说你用的是普通的传动带?

楼主:
换的是相同的驱动器,参数都一样,用的是同步皮带。

楼主:
就是每次跑多后关机回一下原点就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跑多,有没有办法通过设置驱动器能稳点。

网友C:
以下是引用2019/8/14 22:04:35的发言:
就是每次跑多后关机回一下原点就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跑多,有没有办法通过设置驱动器能稳点。
可以的,楼主这个是累计误差,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但是前提需要知道PLC程序里的输出脉冲

楼主:
还有就是为何这种情况有时候会特别频繁,有时候跑多时间差会久点。

网友C:
以下是引用2019/8/15 11:52:25的发言:
还有就是为何这种情况有时候会特别频繁,有时候跑多时间差会久点。
那就不是电气的问题,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机械连接机构

网友D:
如果条件运行把你换下来的驱动器在别的设备上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