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士林SF变频器上电面板不显示,电源芯片8脚有5V电压,6路驱动也有7.4V左右电压,开关负责+-15伏7.9伏24伏电压也有就是不显示,CPU板和面板已经确定是好的,测量电源芯片1脚电压偏低不知道怎么回事,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开关电源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B:
直接测量主板上面电压,电源过去没有,主板上还有稳压芯片,各芯片供电正常不?数据线没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UC2842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板试过是好的

网友B:
你别管他好不好,是要你在上电的情况下测量主板电压,目的是看电源过去没有,测试连接线和插头!

网友A:
看看2844的3脚电压,5脚与7脚起动时的电压是多少?散热风扇是否运转。5V电压有没有?是多少?面板与主控板的接口电路和供电电路是否异常V。

楼主:
已修复,224运放旁边一个10K电阻质变了有100多K了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