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2台安邦信300机子,一个报警EOCC可以开起来开一会就报警,还有一台报警EOUC一上电就报,第一次修安邦信的机子没什么头绪

网友A:
报OC 重点检查电流检测电路和采样电路尤其是霍尔元件,先看空载报不报,再带载运行与运行一会儿报,可采用更换霍尔的办法,试运行,如不报,那肯定是电流检测电路或保护电路有问题。
报OU 请检查电压采样电阻 电压检测电路 过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