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假设现在把工业电,民用电的频率改成100Hz,在现在设备(50Hz)标准下,会发生什么现象???
100Hz的供电比50Hz(60Hz)相比,有什么优点(缺点)???

网友A:
只是标准不同。,频率高低各有优缺点,50Hz频率较低,进入听觉范围的干扰可以较少,但其电压的波动就较大,需要更大容量的滤波电容。60Hz相对来说滤波电容就较小了。

网友B:
从有效值上面来看,100Hz电压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有效值上面来看,100Hz电压会高一些
电压有效值高???

网友C:
我想到的是电机转速回升高,别的方面还需细琢磨

网友D:
没事瞎想;
想想你家里差不多所有的电器都要买新的,再想想你的钱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到的是电机转速回升高,别的方面还需细琢磨
升到原额定转速的×2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到的是电机转速回升高,别的方面还需细琢磨
升到原额定转速的×2
电压不变是不行的,相当于欠压,电机会过流(转差率大)。

网友E:
本胖倒是想过660V、三相入户。380×根号三≈660V。这样,电流小很多,能省很多很多的铜。工业上也是用660V电机代替380V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本胖倒是想过660V、三相入户。380×根号三≈660V。这样,电流小很多,能省很多很多的铜。工业上也是用660V电机代替380V电机。
目前在矿井基本上都是660V,还有一些1140.但是没零线呀,所有的控制线路都得经过变压器来降压处理。

网友G:
电动的都换新了,马上拉高了GDP,但是看看支付宝和微信账号的余额,是不是感觉凉快了很多?

网友H:
100Hz电源频率,就是增加成本,没有益处。

网友I:
频率升高到100HZ,导线对地漏电流比50HZ增大
100HZ电机同步转速增大,但转矩也下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Hz电源频率,就是增加成本,没有益处。
是出于什么原因使用50Hz的频率?

网友E:
回复 网友F:
1140≈660×根号三。超过1KV,我朝就算高压了。对绝缘的要求高了一个等级。

网友J:
转自知乎《电压频率为什么是50HZ,定在其他频率段会有什么问题?》
https://zhuanlan.zhihu.com/p/75882727

网友K:
如果电压不变频率升高那么首先是用电设备的更换
好比电机在电源电压不变,升高频率的话电机运转速度就会上升。
就有温度上升,使用寿命或者磁饱和的问题出现!

网友L:
交流供电系统,频率变了,影响的是感性负载容性负载。纯电阻不受影响。

楼主(2021-09-02):
引用 网友L:
交流供电系统,频率变了,影响的是感性负载容性负载。纯电阻不受影响。
对带有电磁变压器的电子电器,也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