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流量计MODBUS RTU读取流量数据错误

楼主(2019-08-14):
西门子SMART200 PLC与流量计MODBUS RTU读取流量数据错误,报警代码3,
流量计厂家说是高低位不对应造成的,如何在读取数据前修改高低位再读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MART200 PLC与流量计MODBUS RTU读取流量数据错误,报警代码3,
流量计厂家说是高低位不对应造成的,如何在读取数据前修改高低位再读取
1、错误代码3是响应超时,也就是从站无响应。
2、你贴图中0X100~0x101为累积量数据,西门子Modbus地址为10进制输入,理应填写40257,为何你填写40101?101对应对应0x64,你仪表有这个地址?

网友B:
寄存器编号和寄存器实际地址没搞清楚!

网友C:
我上次也干过。。没有搞成功什么IEE49的浮点小数 把我搞晕了,后来买了一个DEA-CON的模块加上去,,直接把数据传回来用。。实在搞不定的办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除了你经常说的这个模块,还有其他模块没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还有。。PS, VC++,PHP,SQL, 这些我都干。。就是这个论坛没有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