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4):
伺服报警之后,可以通过报警复位来解除,现在我想问问,可不可以用重新使能来解除报警,这是一个客户问我的,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要看具体的报警内容;

网友B:
我们用的力士乐,我发现只能断电复位。

网友C:
一般不行,重新使能,如果是断电重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靠外部信号,怕是不行

网友D:
一般伺服都有故障复位键或输入。即使是使能报警 你给了使能信号也需要复位下报警。除非伺服带自报警复位功能就是说无报警就可以自复位。

网友E:
不能,可以外接复位按钮(信号端子有复位端子,也可以走通讯或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