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4):
最近接触三菱PLC 尤其是FX3U系列  本身不带以太网模块 需要扩展ENET-L使用 这个模块需要另行软件设置。
请问各位有用过这个模块与第三方进行以太网通讯的吗  我想了解下 他的应用是否是小众 欢迎你的参与

楼主:
我之前曾试图用FX3U带这个模块连接ABB以太网通讯 最终没找到合适的资料换了西门子PLC 当然走的是PROFINET
三菱据我了解适合离散控制 与运动控制 (小型PLC) Q系列可以走CCLINK通讯 但成本就会高出许多 不如西门子小型PLC对通讯支持的好(个人感受)
论坛上有用过三菱以太网的大咖没  欢迎你的指导 讨论!

网友A:
3U这个太麻烦了,ENET-L套接字还只有两个通道,也做不了简易PLC通讯(只能被连)。5U就好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5U还没用到过 它集成的以太网支持的功能较3U加模块要强的多吗?是否就可以连接第三方设计做主站来使用了。

网友B:
我用过啊。。不用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见图上配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图上配制方法
这个是2个三菱PLC以太网通讯的设置吗  这个“配置管理工具”是软件自带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同问这个什么配置软件,哪个版本的?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DEA-CON  我用的是2.0的了  那个1.0的版本不好使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