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4):
刚接触S7-300,CPU314C-2DP,不插卡时,开关STOP,通电后DC5常亮、SOTP常亮,其它不亮。
插卡后通电后,,SF常亮、DC5常亮、STOP慢闪,其它不亮。已经MRES方式被动格式化过了还是这样,是不是卡不好呢?

网友A:
SF---红灯,系统故障。
怀疑是卡损坏。

网友B:
能下载程序不

网友C:
下载个硬件组态试试。

网友D: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72144&cid=1029

300指示灯的问题,直接找网站就行,估计楼主没有格式化成功,再重新来一遍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已解决,详细看了复位说明,被格式化多次都不行,,,,,用S7ImgWR.exe工具,网上找了N个镜像写入都不行(卡是128K(6ES7 953-8LG00-0AA0)),,最后找到一张8LG11的128K卡,用S7imgRD.exe工具读出镜像,恢复到8LG00的这个卡中成功了。。而且发现网说找的128K镜像大小只有1724KB,,而我读出的8LG11的128K卡镜像有15681KB。。。

上传了有需要的可以试试

网友C:
楼主是好人,有始有终有分享。

网友E(2021-07-21):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现在遇到一个一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现在遇到一个一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这个是200和300完全不同。。这个你连电脑看行不行。。能行的话保存程序后重新格式化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