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KW的电机声音异响,补油后声音正常,这样反复出现异响,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9-08-14):
我厂现有480KW/10KV的电动机出现以下的故障现象,声音异响,是金属摩擦声,但是运行过程中轴承温度不高,电流正常,声音正常。补完油后声音正常,或两小时后声音又出现了。该电机轴承是前端SKF-NU226+6226的,后端是SKF-NU226轴承。请问各位大神,这到底是伸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轴承磨损或者是跑外丝了,最好停机维护保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7月20日才保养过的,轴承是换新的,端盖都没有问题。这已经陆陆续续已经补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B:
很尖锐的金属摩擦的声音哦,楼主换出来的轴承有缺油的状况么,安装轴承是冷装还是热装?加油的油的品质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
这样用不长久的,重新根据电机转速换轴承、加油。

楼主:
对,很尖锐的声音,换下来的轴承也没有缺油情况,保养电机就是因为7年没有动过,就是想看看轴承磨损情况,都是按照铭牌要求1500h加油的。安装过程中 轴承都是热装的,何况这点电机属于特别关键设备,都是不敢有丝毫大意,润滑油用shc100的油,油都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考虑是不是轴承质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是4极的高压电机,1493r/min。电机前端用的nu226ecmc3+6226mc3后端用的nu226ecmc3的轴承。

网友D:
    电机功率不小,只听声音不要轻易下结论,还是解体检查稳妥。

网友E:
轴承换的假货吧  买原装进口的吧

网友F:
电机是空载就有这个声音,还是带负载有这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