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4):
这是一个探测地下电缆有无故障设备。使用方法和探雷器似的,头戴耳机,然后那个设备沿着地面搜索。听声音判别埋地电缆是否有问题。

这是近距离的拍照。估计没多少钱吧?成本不是很高。

这是判断问题后,挖出的电缆故障点和处理。

同上,不是一处有问题,查出来了3处都有问题。只拍摄了两处。

网友A:
检测暗线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没有见过这种探测器。

网友C:
这个比我见到的更高级了

网友D:
这个很好,减少很多麻烦。

网友E:
外界环境噪音大了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对对,就是这么找,和探地雷似的。很准。

网友F:
很好奇这个原理是什么,请大佬扫盲科普一下!

网友G:
这个东西多少钱?是不是一个信号发射,一个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多少钱?是不是一个信号发射,一个接收?
多少钱不知道,在电缆的终端有一个高压变压器在放电,断点的位置才能听到声音。在这之前还有一套仪器是找电缆路径走向的,找出来后就开始听,范围精确在一米左右。

楼主:
这东西是国产。不会很贵。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刚刚搜了一下京东,几k至几百,价格不等。这个东西不难买的。像万用表。

网友H:
精准度在1m的话还是很不错了!
只是知道有暗线故障检测仪表,但是没有实际使用过
以前公司35KV高压电缆坏了都是供电局拿的仪器在两端测。然后告知断点大概位置!

网友I(2019-12-10):
回复 网友C:
有一次我们的高压电缆放炮了,找了两拨这样的人来检测,也是一侧高压放电,另一个人员沿路径听放电点,都没听出来。最后一个现场干活的民工反应说在某处有过很大响声才找人挖开发现故障点。通过这事说明这个仪器在使用时,电缆深度深或故障缆断路就不好查,电缆桥架内电缆多或有虚接或接地就好查。

网友J:
这种设备是有的。与目前广告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几元一只的探测电笔大同小异,个人认为,不过就是加大功率而已。几个月前在处理黑龙江阿城一工厂电缆事故时,据老板讲,电缆长接近780米。发现有缺相故障,老板关系很硬。分别请来了省市电业部门带来检测仪器查找
发现是在276米大概位置有问题,并描述说这边通电同时有人拿着仪器在地面探测寻找,,估计是通过一种低频发射及接收装置完成的,说是检测设备好几万,检测一次还要几万块,不知是真是假。我是通过目测怀疑一座大墙倒了砸在露出地面没有外伤的电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