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的STOP灯常亮

楼主(2019-08-14):
巡检中发现 S7-300CPU的STOP黄色指示灯常亮,不知是什么原因 ,应该从什么地方查起呢?

网友A:
存储器管理器导致 STOP
产生可能性:
较强干扰
MMC卡损坏
CPU本身硬件故障
解决步骤:
1. 将CPU拆至办公室环境测试
2. 更换MMC测试,如oK,则原卡硬件故障
3. 更换CPU测试,如OK,则原CPU硬件故障
建议楼主连上电脑进行CPU诊断,看看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管理器导致 STOP
产生可能性:
较强干扰
MMC卡损坏
CPU本身硬件故障
解决步骤:
1. 将CPU拆至办公室环境测试
2. 更换MMC测试,如oK,则原卡硬件故障
3. 更换CPU测试,如OK,则原CPU硬件故障
建议楼主连上电脑进行CPU诊断,看看错误信息
嗯 ,在现场也想用连接电脑CPU诊断,不太方便 ,没有操作票 。

楼主:
1、图示网线拔下,STOP灯也还是亮 ,将此网线的另一端拆下,用网线测试工具测试 ,1、2、3、6灯亮,4和5没有亮,对此网线的通讯还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是否正确 。
2、将CPU重启后,故障还在。

网友B:
虽然图太黑,看不清楚,但不像是干扰引起的停机,如果干扰停机的话,复位后应该可以启动

网友C:
CPU正常,通信模块不工作,网线用的是1236
网线接好了P1或P2要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正常,通信模块不工作,网线用的是1236
网线接好了P1或P2要亮
眼睛非常独啊!我描述错了,的确是CP343-1停止,网络接口X1P1灯不亮 。

楼主:
缘于最近一次不明原因断电 ,恢复供电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D:
居然用了PULS的电源供电,舍得下成本呀;
PLC诊断还是用电脑连上比较简捷;

网友E:
你这个是通信模块停机了 一般打STOP再打RUN或者同时重新上电后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