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4):
客户一台设备,配置FX2NPLC,2AD模块,压力传感器,威纶触摸屏,现在屏上显示实时压力数值,压力测试,工作流程是压头下降,到达下限回程,完成一个动作,检测压力显示从低到高,到达高点后数值下降,回程没有压力,要求显示数值最高值,程序怎么改?希望大师们指导,拜托了

网友A:
是不是在压头下降的过程中压力值是从低到高的,到达最低位置时压头就往上升,现在需要算出在下降过程中的一个压力最大值。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停比较再传送可以了。

楼主:
是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