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4):
首先说明DB700.DBX7.6这个上升沿标志位没有重复。   问题就是莫名其妙一致通,不是上升沿吗??  别的设备都没问题,PLC我也复位了  也重置了。还是这样。

今天请教论坛大神,在解决不了我就得打西门子400了

网友A:
个人建议换个地址 试试。

网友B:
你这也没显示交叉引用情况下,有没有可能 在其它地方用了这个位,或者这个位所在字节或者字或双字中甚至于某个区域内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西门子抽风啊
换地址,换程序写法吧

网友D(2020-03-06):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有可能是地址占用或者地址有错误,更换下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