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伺服异常!

楼主(2019-08-14):
一台封盖设备 ,手自动切换过程中M轴准备信号未收到 ,检查发现 8台伺驱动器只有两台显示P0正常,READY灯点亮,其余6台全部READY异常,故障代码 E439 ,手册中对应提示为限位开关故障,接下来怎么处理并没有提示。

网友A:
重新启动一下。查看一下通讯参数是否超时

楼主:
今天继续查应该 ,看能否通信上查看一下参数设置 。

网友B:
楼主限位开关的信号是接入PLC后,通过通讯协议给的伺服,还是限位开关直接接入伺服驱动器

网友C:
有些极限开关要接常闭型,不接就短接了或改参数成常开型。。

网友D:
如果是新设备应该是限位开关信号与参数设置没有统一 常开或常闭。
如果是老设备 以前运行正常 那就是限位开关出现故障的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