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jeo designer 6.2数值显示操作问题

楼主(2019-08-15):
求教各位大神,如果我想让显示的数值除以十之后再显示,可以在vijeo designer上怎么操作吗?

楼主:
111求大神教导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屏 可提供下思路供参考
数值经PLC运算后再显示
或做宏或脚本把数据处理
或调用元件是否支持公式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如果我想让显示的数值除以十之后再显示,可以在vijeo designer上怎么操作吗?
可以使用表达式编辑器编写公式,例如你现有变量除以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