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编程这里应该用上升沿还是常开信号

楼主(2019-08-15):
我们同事之间的讨论话题,请各位大侠们给个合理的答案,我也好终结他们之间争论。
讨论背景欧姆龙PLC,型号CPM2系列,这个系列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上升沿必须这样写
需要两步实现。
我另外一个同事认为应该这样实现,一步就可以了,这个只适合于,气缸磁感应开关控制,因为气缸伸出和缩回速度快,完全可以代替上升沿。
请大侠们讨论讨论,在这个场合,那个方案好用。

网友A:
两步的保险些。一步那个气缸到位后开关是一直有信号的,即使程序里面reset了,这个也会一直置位。
我现在编程不怎么喜欢用set reset,能不用就不用,写多了容易忘记搞混,查问题也难得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步的保险些。一步那个气缸到位后开关是一直有信号的,即使程序里面reset了,这个也会一直置位。
我现在编程不怎么喜欢用set reset,能不用就不用,写多了容易忘记搞混,查问题也难得找。
欧姆龙里面如果输入两个SET,就会报错提示,非常人性化。我说的是指小型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步的保险些。一步那个气缸到位后开关是一直有信号的,即使程序里面reset了,这个也会一直置位。
我现在编程不怎么喜欢用set reset,能不用就不用,写多了容易忘记搞混,查问题也难得找。
欧姆龙里面如果输入两个SET,就会报错提示,非常人性化。我说的是指小型PLC
应该是警告,不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步的保险些。一步那个气缸到位后开关是一直有信号的,即使程序里面reset了,这个也会一直置位。
我现在编程不怎么喜欢用set reset,能不用就不用,写多了容易忘记搞混,查问题也难得找。
欧姆龙里面如果输入两个SET,就会报错提示,非常人性化。我说的是指小型PLC
应该是警告,不是错误
警告是SET和RSET时候。
但是我输入两个SET地址的相同时候,就提示错误

网友C:
采用上升沿妥当些

网友D:
根据楼主说的实际工程来看,我偏向图2,因为两者所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多写一行。我指的是该工程中因为气缸的伸出与缩回不可能同时进行,自然两端的磁感应开关在开关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同时导通,那么置位与复位也就不会同时发生.

网友E:
个人觉得第2种安全些,最好是这气缸磁性开关做上下限互锁,能够保证信号稳定的话,还是不要用置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上升沿妥当些
为什么,大侠方便说一下理由吗?

网友F:
各有各的应用场合,说不准哪个好

网友G:
做气缸检测的话建议用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说的实际工程来看,我偏向图2,因为两者所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多写一行。我指的是该工程中因为气缸的伸出与缩回不可能同时进行,自然两端的磁感应开关在开关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同时导通,那么置位与复位也就不会同时发生.
是的,我同事也是这样认为,多谢一行,PLC循环时间就长一点

网友C:
第一个采取上升沿其实就是在PLC第一个磁感应开关为1的周期即可置位,
第二个很可能会造成不便查找的置位问题,其实可以这样,在磁感应开关的前面串联需要置位的输出点的常闭点。这样一步程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第2种安全些,最好是这气缸磁性开关做上下限互锁,能够保证信号稳定的话,还是不要用置复位了
大侠为什么不要用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H:
如果都能正常动作,无所谓那个好用,增加那点扫描时间还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有各的应用场合,说不准哪个好
就以我的说的这个场合分享,大侠认为怎么用,那种方式好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里我觉得用沿信号好一点

网友I:
襾种情况都用过,短行程速度快用第一种,长行程基本用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都能正常动作,无所谓那个好用,增加那点扫描时间还在乎?
没有问题的时候是无所谓,但是如果有问题需要讨论了,例如:如何提高PLC扫描速度,程序大了,写的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都能正常动作,无所谓那个好用,增加那点扫描时间还在乎?
没有问题的时候是无所谓,但是如果有问题需要讨论了,例如:如何提高PLC扫描速度,程序大了,写的多了
有问题,也是在逻辑不满足要求,检查来发现是时序错误,这点指令的扫描速度在逻辑控制里微不足道。
气缸快慢也无所谓,不管哪种,信号都要大于扫描周期。
搁以前,都不参与这个讨论,没意义,你说那个好就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都能正常动作,无所谓那个好用,增加那点扫描时间还在乎?
没有问题的时候是无所谓,但是如果有问题需要讨论了,例如:如何提高PLC扫描速度,程序大了,写的多了
有问题,也是在逻辑不满足要求,检查来发现是时序错误,这点指令的扫描速度在逻辑控制里微不足道。
气缸快慢也无所谓,不管哪种,信号都要大于扫描周期。
搁以前,都不参与这个讨论,没意义,你说那个好就那个好。
但是我还要感谢大侠的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我觉得用沿信号好一点
大侠方便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襾种情况都用过,短行程速度快用第一种,长行程基本用第二种。
谢谢大侠解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我觉得用沿信号好一点
大侠方便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吗
我只是个物业电工,哪里懂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我觉得用沿信号好一点
大侠方便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吗
我只是个物业电工,哪里懂这些
谢谢您的诚实!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