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5):
Studio5000高版本的可以轻易打开低版本的程序,而低版本打开高版本不是那么容易。

如何查看Studio5000的版本号呢?

在此分享下查看程序版本的方法试了几个版本的,都能查看。

1.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2.打开建好的文本文档

3.将建立的Excample.ACD拖放到文本文档中,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试了19/24/26/29/31)。

网友A:
最后一张500程序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500程序啥情况?
500的进去就乱码哎

网友B(2019-10-18):
打开studio5000的编程软件,点击help,就可以查看软件版本,查看授权的话,启动装有软件的系统后,右下角有一个后台软件运行,叫Rockwell activ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studio5000的编程软件,点击help,就可以查看软件版本,查看授权的话,启动装有软件的系统后,右下角有一个后台软件运行,叫Rockwell activation[/quo

这是看程序创建的软件版本好吧,你都不知道哪个版本软件创建,尤其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