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5):
我修了一台汇川75KW变频器,现场维修。故障现象是带载起动时,运行几秒报欠压。按我的维修经验,在充电接触器触点两端直接测测直流电压,有30V左右。正常应该为零。于是怀疑直流接触器触点脏所致。于是拆下接触器,现在在购货中。
我对我的思路不放心,于是回家后测试直流接触器,用24V直流电通电,接触器没有动作。 于是提高维修电源的电流,发现在3.5A档的时候,接触器才能吸合!用1A电流档接触器不吸合!吸合时维修电源显示245mA.正好大家互相学习一下经验。我用万能表测了一下线圈的阻值,显示4欧!我觉得这个阻值不对!难道是线圈匝间短路?
因为在现场很乱这种接触器吸合声音又小,在现场我没有测接触器的供电电压!回家后我不放心,才验证一下。上图: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目的是:线圈的阻值4欧是否异常?吸合电流245mA是否异常?我还不知道会不会造成接触器电源被顶坏呢。未完待续,维修结果会和大家继续分享。

网友A:
线圈阻值4欧肯定不对,启动电流4A左右,保持电流基本0.27A(具体可以去天水官网查),最讨厌这种直流继电器,换了不知道多少,又贵又不好用!没有续流二极管最好自己加一个!这种接触器吸合声音不比交流接触器吸合的声音小!就是更清脆一点!

网友B:
直流接触器,标称24V,实测线圈阻值4欧姆。。。额定电流就6A了,功耗140W,这对接触器和开关电源是多大的负载。恐怕线圈局部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C:
等新的到了你量下阻值;不太可能只有几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不对劲,应该是线圈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现场不像在家修,有时很乱。买回来如果电源没问题就应该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我也是有些拿不太准。等买回来测一下。在现场维修不容功,我以为触点接触不良了,看来也许是根本没吸。

网友D:
这个是双线圈继电器吧!吸合以后小电流工作

网友E:
接触器应该是好的

网友F:
手里有一个欧瑞110KW拆下来的直流接触器,400A的,我测量了下线圈阻值是70欧左右,单线圈,24V的,你那个阻值应该不对,你新接触器到了,测量下阻值对比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嗯,快到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觉得是匝间短路。

网友G:
我有台汇川37KW的,钢量了一下,就是这个阻值,开关电源炸了刚修好,吸合正常

网友H:
我印象中测试过好像就是5欧姆左右,上电接触器的声音能明显听到。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今天接触器到了,不过我还是有疑问的。实测新到的接触器是5欧,而旧的那个是3.3欧!用维修电源测试,在3A电流档时旧的接触器吸不上,电流显示2.99A.此时强制按下去时0.24A.而新的用3A电流档能轻松吸合,电流是0.224A.
  新的用2.5 电流档能吸上,而旧的3.5A电流档才能吸合!但是,旧的接触器的机械轴按着并没有阻碍的感觉。
我耽心的是怕我误判!由于现场一会儿跳闸一会儿跳闸,也影响的的思路!我忽略了检查接触器供电电源这一项!汇川变频器是单独的接触器供电!但愿电源没有问题。还没有上客户那去呢,还要等他们有时间。
 5欧的3.3欧虽然相差不多,但在低阻值最大5欧时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
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我也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同时也能帮助需要的人!
未完待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接触器到了,不过我还是有疑问的。实测新到的接触器是5欧,而旧的那个是3.3欧!用维修电源测试,在3A电流档时旧的接触器吸不上,电流显示2.99A.此时强制按下去时0.24A.而新的用3A电流档能轻松吸合,电流是0.224A.
  新的用2.5 电流档能吸上,而旧的3.5A电流档才能吸合!但是,旧的接触器的机械轴按着并没有阻碍的感觉。
我耽心的是怕我误判!由于现场一会儿跳闸一会儿跳闸,也影响的的思路!我忽略了检查接触器供电电源这一项!汇川变频器是单独的接触器供电!但愿电源没有问题。还没有上客户那去呢,还要等他们有时间。
 5欧的3.3欧虽然相差不多,但在低阻值最大5欧时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
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我也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同时也能帮助需要的人!
未完待续!
是的,旧接触器,应该在上电后实测一下线圈电压。

网友A:
我怎么记得天水的直流接触器电阻没那么低呢,难道时间长记错了?不过我也就用数字表通断档随便看了下!你说吸合电流大小,我觉得应该从整体考虑吧,电磁转换和铁芯什么的性能也应该考虑一下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哎,专业知识都基本还给老师了!不过你这个24V供电电源肯定要检查一下,坏到应该不至于,只怕带载能力会下降!

楼主:
 昨天,我上客户那去了,结果是:原接触器确实存在故障!换上新的就正常工作了!总结:原接触器应该是匝间短路,致使电源没有能力提供正常电流!新的接触器是5欧的阻值,而旧的接触器最后测量是3.3欧!开始测的时候为4 欧。后来测显示3.3欧。相同的品牌和厂家生产的接触器是不可能有差别的。事实证明:该正常的接触器的阻值应为5 欧!
 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我上客户那去了,结果是:原接触器确实存在故障!换上新的就正常工作了!总结:原接触器应该是匝间短路,致使电源没有能力提供正常电流!新的接触器是5欧的阻值,而旧的接触器最后测量是3.3欧!开始测的时候为4 欧。后来测显示3.3欧。相同的品牌和厂家生产的接触器是不可能有差别的。事实证明:该正常的接触器的阻值应为5 欧!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有结果反馈,不辜负回复者的一片苦心。好同志!
即使正常阻值5欧姆,在直流24V额定电压下,吸合工作电流也接近5A,线圈功耗P=I*I*R=5*5*5=125W。功耗不小。
见到有师傅回复,说吸合电流大,吸合后保持电流下降为0.3A左右。。。难道有2组线圈?不知道原理如何?楼主如果原接触器已经报废,能否拆解看看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像是双线圈,因为只有一对24V接线柱,以前想拆过,但那是密封的,不好拆的。旧的还给客户了。新的,用维修电源2.5电流档就吸式作了。那个旧的3.5A电流档才以吸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像是双线圈,因为只有一对24V接线柱,以前想拆过,但那是密封的,不好拆的。旧的还给客户了。新的,用维修电源2.5电流档就吸式作了。那个旧的3.5A电流档才以吸合。
谢谢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2欧姆。这个阻值应该靠谱。5欧姆实在功耗太大了!

网友B:
有个资料,参考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f86398ac0722192e4436f605.html
分单线圈和双线圈结构。
线圈工作电流不大,0.2-0.3A。
双线圈是怎样的一种结构?吸合时,一种线圈,大电流?保持时,切换为另一线圈,小电流?如何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看到了,您的型号和我这个不一样,厂家也不同,还带图。看得出您这个是双线圈的。我还真没用过。
不过当初我也觉得阻值5欧太小,结果买回来新的确实是5 欧。原来旧的那个是3.3欧,同一牌子的同一厂家的,显然3.3欧有问题了。这台计数器是007年生产的。供电是单独供电,是一个开关电源为它提供的,输出一个24V.很好,谢谢您分享。大家共同长知识。
您那个顶上好像还有线,大概是转换线圈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