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选型求助

楼主(2019-08-15):
已经在用的是玻璃转子流量计,测量产品的最大透气量,测量过程是固定一件产品,打开压缩空气阀门,流量稳定后记录数据,由于这种操作方式不符合流量计的使用要求,玻璃转子流量计使用寿命很短,且测量数据不能自动记录
现在想更换一个数显流量计,配合PLC、触摸屏做数据记录,流量计的流量范围不知道怎么选了。
现在产品测量使用的压力0.3MP,测得的产品流量范围在6-40 m3/h之间。不明白的是,玻璃转子流量计的刻度应该是标况流量的刻度,现场测得的实际数据应该是“工况”。找到了一款旋进漩涡流量计,DN32 流量范围是4.5-60m3/h,它这个流量如果是工况我是否可以直接选用,如果是标况流量范围呢

网友A:
不管啥子流量计,输出的都应该是标况吧,单位是Nm3/min或者Nm3/h。那个N就是标况的意思。

网友B:
用过欧米茄的流量计,用来定量控制氮气;二手都都3500,感觉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了一个流量计DN32的,流量范围是4.5-6060m3/h。它的这个流量范围是工况

网友C:
罗茨流量计或者涡街流量计都可以
这两种都有信号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选了旋紧漩涡流量计,本来想使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的,但压缩空气含水,测量不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了一个流量计DN32的,流量范围是4.5-6060m3/h。它的这个流量范围是工况
应该折算成标况。气体根据介质、温度、压力可以折算的,液体就不需要折算了,工况、标况基本上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气体销售结算应该转换成标况,检测现场使用的流量直接显示工况就行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气体销售结算应该转换成标况,检测现场使用的流量直接显示工况就行了吧?
除了机械的指针表,本胖不知道有显示工况的流量计。本胖不管现场的仪表,用的都是进入PLC的仪表,也有极少用数显表的,都是标况的。个人认为所谓的工况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气体销售结算应该转换成标况,检测现场使用的流量直接显示工况就行了吧?
除了机械的指针表,本胖不知道有显示工况的流量计。本胖不管现场的仪表,用的都是进入PLC的仪表,也有极少用数显表的,都是标况的。个人认为所谓的工况是没有意义的。
标况流量是在温度20度,一个大气压下的流量。在生产现场测量的值都是"工况”,只不过现在的流量计表头大多都可以根据压力、温度将“工况流量”转换为“标况流量”。只有质量流量计不需要转换,它检测的是质量流量,有的也可以显示体积流量。
像玻璃转子流量计等,它们的刻度是在标况下的刻度,但现场使用都是“工况”
以上关于“工况”和“标况”的描述是在网上搜寻到的,我理解的也是这样。不过在寻找流量计式,一个厂家的人员说的“工况”和“标况”与我理解的相反,他可能是销售人员,网页上留得都是他的电话。

网友D:
没用过流量计没法提建议
现在这个为什么寿命很短?是不是流量超过最大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流量计没法提建议
现在这个为什么寿命很短?是不是流量超过最大值了?
现在的使用方式不是流量计的正确使用方法,但只能这样做。结果就是流量计成了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