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变频器控制字

楼主(2019-08-15):
请问一下施耐德ATV系列变频器的3201,3204,8501,8602分别是什么的控制字?

楼主:
求教求教

网友A:
3201:ETA 当前状态值
3204:LCR 电机电流(单位0.1A)
8501:CMD 控制字
8602:LFRD 通过母线给出的速度给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有那些控制字地址对应功能的手册吗

网友B:
变频器使用手册当中应该有,这个表你也可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