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5):
   近日需要做一个PLC输出继电器测试的工装来测试二手PLC输出继电器的触点,老板给了个外围接法,PLC输入输出COM短接,外接继电器线圈一端接24V一端接Y0。继电器开关公共端接COM ,常闭端接X0,按这个接法当X0跟COM短接后外接继电器得电,常闭触点吸合,X0保持跟COM的短路状态,YO持续输出,外接继电器保持吸合.怎样编写程序可以让X0自动复位断开然后又导通工作?
   本人擅长硬件维修,PLC编程小白一个,对这个测试电路有点疑问,怎么能不通过手动的方式让测试进行下去,当X0第一次导通继电器得电吸合后,X0已经在硬件上形成了导通状态,除非PLC停止工作,是不是程序可以复位再运行就可以实现?程序以三菱FX2为例编写

网友A:
PLC外接DC24v继电器组;输出点以1S的频率交替ON/OFF,看外接继电器组的指示灯就行了;

网友B:
一个定时器,一个移位.
输出Y,判断X和移位一致.
如果不一致,停止,切换到上一个闪烁报警.等待人工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说的程序意思我理解:不用外部给输入信号,利用程序让输出端导通关闭给继电器供电来实现测试?想请教下,按我描述的电路可以实现自动测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老板给出的接线原理图,按此图的接法是否可以实现测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不要每个输出都接一个继电器,所有输出点共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不要每个输出都接一个继电器,所有输出点共用一个就行了。
那样不行.那样需要假设都好.
要不然,有两个坏的(导通),那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不要每个输出都接一个继电器,所有输出点共用一个就行了。
那样不行.那样需要假设都好.
要不然,有两个坏的(导通),那就不行了.
应该是可以的,比如程序里命令Y0输出时才检测输入导通,Y0断开时输入一定是断开的。

网友D:
能不能首先把你的描述图形化?
看蒙了

网友E:
同样的机器很多吗?
有接线功夫早用万用表检测完毕了
非要自检,用下图接线+跑马灯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不要每个输出都接一个继电器,所有输出点共用一个就行了。
那样不行.那样需要假设都好.
要不然,有两个坏的(导通),那就不行了.
完全可以,有粘连的?在没输出时就可以发现了,按个拆输出线,排除粘连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