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5):
如:右移1位时,怎样用1填充.
一开始为:0000,0000,0000,0000
移位后为:1000,0000,0000,0000
如上,看帮助是有符号数会用1填充,但一直没试出来。。。
多谢

楼主:
可以的话,最好有例子,我这边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可以使用“右移”指令将输入 IN 中操作数的内容按位向右移位,并在输出 OUT 中查询结果。 参数 N 用于指定将指定值移位的位数。当参数 N 的值为“0”时,输入 IN 的值将复制到输出 OUT 中的操作数中。如果参数 N 的值大于可用位数,则输入 IN 中的操作数值将向右移动可用位数个位。无符号值(如:UInt,Word)移位时,用零填充操作数左侧区域中空出的位。 如果指定值有符号(如:Int),则用符号位的信号状态填充空出的位。可以从指令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该指令的数据类型。下图说明了如何将整数数据类型操作数的内容向右移动 4 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符号位的信号状态,这个不知道再怎么弄,哭。试了好多都不行。我是直接参数弄为-1这样来移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符号位的信号状态,这个不知道再怎么弄,哭。试了好多都不行。我是直接参数弄为-1这样来移位
如果操作数“TagIn”的信号状态为“1”,则将执行“右移”指令。 “TagIn_Value”操作数的内容将向右移动 3 位。 结果发送到输出“TagOut_Value”中。 如果该指令执行成功,则使能输出 ENO 的信号状态为“1”,同时置位输出“TagOu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右移1位时,怎样用1填充.
一开始为:0000,0000,0000,0000
移位后为:1000,0000,0000,0000
如上,看帮助是有符号数会用1填充,但一直没试出来。。。
多谢

符号位,当它是负数的时候,符号位才可以为1,填进来才填1.
你这样试试,把一个数(初始为0)减2,就是负的了.
然后用shr,类型选有符号,比如int,sint等.

楼主:
多谢上面二位版主,上面方法没问题;原来是要监控二进制格式,指令块有自动将值反转,之前一直搞错了。
如-64向右移一位之后,变为-32如果按1填充的话是错的,其实不然,看二进制的话从1111_1111_1100_0000变为1111_1111_1110_0000,所以可行。
感谢,积分已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