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5):
如何不下载程序就修改TM258,241,251这类PLC的IP地址?
SoMachine平台PLC在使用以太网联机的时候通常会发现PLC和电脑不在同一个网段,需要修改电脑的IP和PLC同一网段才能下载程序。
也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在“设备树”中,双击“MyController”,在“通讯设置”中,对扫描出的PLC点击右键,选择“处理通讯设置”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在这里也可以修改PLC的IP地址,将PLC直接设置到和电脑同一网段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A:
windows 7以后可以给网卡设多个ip地址,省的换来换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 7以后可以给网卡设多个ip地址,省的换来换去。。。
请问这个是如何设置的 目前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求怎么操作多IP这个??

这个改IP..有的时候真的很蛋疼...总感觉得需要改至少一次电脑的IP
首先.不是一个段的时候..有的时候根本刷不出来PLC   400说多等一段时间..有可能会搜出来
要改成plc段的时候.登录上.下载一次程序...plc的ip改成你需要的IP..然后...
又掉线了...还需要把电脑的IP改回程序的号段...

网友D(2023-07-12):
请问我在设备树中给已经组网的M241和1MC078两个PLC添加网关,设置完网关提示等待生效,刷新重连仍然是未设置网关的状态。是一定要在组态上断开连接才能设置吗 ,还是说必须在程序里设置然后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