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制作图框救助

楼主(2019-08-15):
各位师傅,制作图框时,中间行和列的线怎么去掉。谢谢

网友A:
在主数据 /图框 /打开该图框在可以删除,这个帖子应该在EPLAN板块发帖,你发错版块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提醒,可以帮忙移动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就是中间井字型的线。我试过将行高或列宽,改为0是可以去掉,但行号和列号也没有了。还可以在哪里删除,且保留行号和列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特殊文本添加行 和列就可以了  .画个直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打散后,把图框中间的线剪切掉,修改完后,再做成块保存是不就可以了,可以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