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5):
信捷xdm做modbus-rtu slave,plc怎么设置啊?应该不需要写程序吧?主站发串口信号给我,我这边要怎么响应啊?是我做出动作后响应还是收到信号再做响应?主站发信号是直接写我寄存器状态,然后我根据寄存器的值做出动作再响应吗?     之前一直是做自由口通讯的,这次想着plc做主站要方便点,请帮我指点一下,上位机做主战,plc做从站

网友A:
PLC设置好串口的波特率,校验位数,校验方式等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做从站只需要在串口设置那里设定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编程软件里可以设定通信参数,也可以梯形图编程对特殊功能寄存器赋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