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3打不开什么情况

楼主(2019-08-15):
从系统上备份备份上来的WINCC画面组态程序 离线用WINCC7.3打不开是什么情况,系统上的WINCC版本更高吗,还会有什么情况 呢?

楼主:
备份上来的WINCC 版本是7.0的,那为什么打不开呢?奇怪

网友A:
7.3的一定能打开7.0的? 西门子的兼容性不见得吧
博途高的能打开低版本的? 需要确定下

网友B:
是不是要移植,6.0的也打不开5.0的,要先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移植,6.0的也打不开5.0的,要先移植。
首先这个移植怎么弄呢

网友C:
wincc好像有个工具用来移植的,你看看wincc的程序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cc好像有个工具用来移植的,你看看wincc的程序项里。
的确需要项目移植 ,已解决,非常感谢 !

网友D:
找到项目下名称为“ProjectOpened.lck”的文件删除掉就行,然后再打开,选择启动本地服务器,关闭再打开,修改计算机名称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