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5):
现在有一台变频器送电面板无显示,上电前检查开关管正常,起振回路电阻正常,但是测振荡回路的电容时发现一个35v100μf电容容量只有约25μf,将这个电容拆下来测量却正常,装好后单独给电源板上电测2844B7脚电压在10到15V之间波动,分别测8脚和6脚都没有电压,请帮忙看看如何维修啊?谢谢谢谢。

网友A:
都是老问题,先搜索论坛开关电源相关,看完再说!

网友B:
35V100uf的电容应该是2844的7脚电源滤波电容吧!开关电源上电2844电源电压来回跳,明显的有短路现象,这么基础的都不知道

网友C(2019-09-25):
打嗝的原因不外乎三:
1、过流动作,3脚电流信号远高于1V;
2、过压动作,1脚电压信号低于1V;
3、欠压动作,自供电能力不足,使7脚低于10V而停振。
可逐一排除。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确实是短路了,我按照咸老师的方法一个一个去排除,前面介绍的不清楚,我再补充一下,这是一台正弦EM303A55KW变频器的电源板,开关电源用的是2844的芯片,1脚直接接地,上电检测3脚电压约1.4伏多,7脚电压又低不到10伏以下。在起振回路和振荡回路来回折腾了几圈还是没有发现哪里短路了,最后查找负载回路,最后发现一路负载的芯片短路造成了整个开关电源打嗝,这确实是3楼1096404320师傅说的一样,其实我也是看到咸老师以前的帖子里有介绍这个原因来找到,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