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5):
运行人员反应精处理系统(西门子S7-400系统)混床再生碱混合器进水温度调节阀切到自动模式时无法自动调节温度切到手动模式却可以自动调节 ,接下来对相关PLC程序进行检查,然而发现程序中定义和WINCC画面组态一致,不应该有问题。
相关逻辑如下。
手动模式时:操作模式位置1,将混床再生碱稀释水温度调节阀手动开度设定值直接发送给混床再生碱稀释水温度调节阀。
自动模式时:操作模式位置0,当进行到混床再生阴树脂再生第10步时,将混床再生碱稀释水温度调节阀的开度值清零。当进行到混床再生阴树脂再生第11步或第12步时,如果出现温度高报警,则每隔6秒将混床再生碱稀释水温度调节阀设定值减去关梯度值后的关度数值发送给混床再生碱稀释水温度调节阀,而当出现温度低报警时,则每隔6秒将混床再生碱稀释水温度调节阀设定值加上开梯度值后的开度数值发送给混床再生碱稀释水温度调节阀。
说到这儿,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绕了

楼主:
西门子WINCC混床再生碱混合器进水温度调节阀操作模式画面组态VBS代码 ,看不太懂,请大家给指点指点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感谢 !

网友A:
有可能手自动标识指示不明确,运行人员看错了。我家的设备就存在过这个问题,运行人员说打成了自动不自动运行,拍照过来,看他就是打的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手自动标识指示不明确,运行人员看错了。我家的设备就存在过这个问题,运行人员说打成了自动不自动运行,拍照过来,看他就是打的手动。
你的考虑不是没可能的,以前因操作原因出现的缺陷不少,需要现场验证一下。

网友B:
让操作人员确认开关是否在手动或自动,或许这个开关标签做反了,也可能设计忽略,与其他手自不同向,处理它简单的很

楼主:
今现场操作发现混床再生碱混合器进水温度调节阀手/自动操作模式画面组态与PLC逻辑功能一致,不存在手/自动功能不一致的现象 ,但据现场操作人员反应,当时切到自动模式时,发现水温升不上去,换到手动模式,温度可以升上去,显然,切到自动模式时,温升是有条件的,但手动模式时,却是将手动设定值一次设定给温水调节阀的,手动设定值50% 。

网友C:
把手动/自动开关的接线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