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6):
带额定负载检测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很方便!
有很多开关电源,空载电压正常,一带额定负载,问题出来了。不同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不同负载电流,备不同阻值、不同功率的电阻作为假负载进行检测,几乎不可能。

网友A:
起码得有一套示波器。查看波形

网友B:
负载测试很重要,示波器也能查出问题,借用网友图片,另类的负载测试,左侧有一排开关控制负载大小,造价应该不高。

网友C:
电源带载能力差应该查哪个部分电路?我觉得这种故障很难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高手就是谦虚……

网友E:
没有用过电子负载,就几个铝壳大功率电阻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你这图片里是什么负载啊    发热丝?

网友B:
对,电热丝,别人做的,我没做过。电子负载放电电流能自由调节。这个只能粗调了,优点就是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