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好维修吗?能详细介绍从上到下三层柜子都是啥作用吗?

楼主(2019-08-16):
论坛师傅们,能详细介绍从上到下三层柜子都是啥作用吗?

网友A:
最上层为测量、保护、控制,中间层为断路器,最下层为电缆出线。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多少伏特的电压?朋友让去维修,说温度显示的坏了。

网友B:
电控上标的有,自己仔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是多少伏特的电压?朋友让去维修,说温度显示的坏了。
控母和合母电压一般为220v,保护和测量采用PT,电压为100V。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度显示的是不是就是个温度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显示的是不是就是个温度控制器?
是的。一般是防结露,起加热除湿的作用。供参考

网友C:
10KV控制柜,维修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温度不显示了,我也没有绝缘鞋,让他们自己拆

网友D:
高压危险
打开最上面的柜子,里面都是控制线,在此层操作没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二层断路器,是摇的?还是上弦的?

网友E:
用专用手柄摇的,高压开关柜倒闸需要具备资质才能操作。

网友D:
回复 楼主:
摇的,有摇把子,以前摇过不少,35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