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6):
机械手直交与各轴什么意思

网友A:
一个电机算一个轴,各轴表示为各驱动执行器?直交是说直流或交流的意思吧?顾名思义。嘻嘻

网友B(2019-11-22):
各轴是关节坐标,直交一般指的是XYZ三维坐标,可以看看机械手的坐标系说明

网友C(2019-12-24):
轴是关节坐标,直交一般指的是XYZ三维坐标,可以看看机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