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看看这个IGBT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9-08-16):
一个6根丝,一个4根丝。难道4根的截面积要大一些??

网友A:
用电容表量一下GE的结电容,电流一样大的,电容值差不多的。

网友B:
恭喜你可能买到假货了,第二张序号为G1603的应该是改标模块!
这是第一个模块的扫码信息,尾号和模块能对上
这是第二张的扫码信息尾号为1726,和模块对应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一样。四根丝的28nF,六根丝的36nF。关键手册上这个数据什么意思?
(输入电容Input capacitance f = 1 MHz, Tvj = 25°C, VCE = 25 V, VGE = 0 V Cies 28,0 nF)

网友A:
肯定买到改标的假货了,模块可以与原来机子里好的对比一下,整台机子模块的参数要一致。

网友C:
晕,第一次用微信扫码,在某宝搜了一堆模块,10个有9个扫不出来,有新有拆机,这个方法真的靠谱?!话说我维修都没买过新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机的也没啥,就是这个新模块改标的万恶啊!
英飞棱说到他们官方指定代理购买,他们不能提供鉴定和鉴定方法。

网友C:
西门子原装电机模块拆下来的,扫不出来,这个不可能是A货,还有一大堆炸毁的模块,懒得验证了!

楼主:
大概意思是后面4位数,1348.真的。

网友C:
这样?!记得昨天扫了个模块,是提示了来源地的

网友D:
成色好的越有猫腻。

网友E:
你买的是假货哦...呵呵

网友F:
找一个300A的看看  是不是4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