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6):
   在实际操作之前,我们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我们需要对串联谐振装置做一些理论上的了解。这样有助于我们组装和使用设备,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线该如何连接,设备该如何组装,以及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等等。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装置原理.

   首先,从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装置的组装开始说起,我们都知道串联谐振是由四个基本仪器组成的:变频电源、励磁变压器、电抗器和分压器(部分带有补偿电容器)。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额外的补偿电容器呢?如何连接补偿电容器?

   我们以一个实验为例,试验样品为长度约为15米、单芯截面为70毫米、长度为8.7/10千伏的电缆。

    我们知道电缆的长度,单芯的横截面积和电压水平。然后通过电缆容量计算器得到0.0033uf的电缆容量值。我们还可以得到共振频率和电流值。通过对国家标准的检查,可以确定试验的耐受电压为17.5kV。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串联共振。

    在由电阻、电感和电容组成的串联电路中,当电容电抗xc等于电感xl时,即xc=xl,电路中的电压u与电流i相同,电路呈现纯电阻,称为串联谐振。

公式:

XL= 2πfL

Xc=1/(2πfC)

谐振频率:

F=1/2p

I=2pFCU

 串联谐振频率只能在30~300之间直接工作,且不超过300是有效的。

许多电力用户直接用0.0033uf作为电容值计算频率值可能是错误的。分压器上的铭牌表示2500pf的电容值。所以我们需要增加2500pf。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知道电容值和电感值。

这里,电抗器铭牌的电感为60h,电流为1.25A,这样就可以计算出频率和电流值。对于测试电缆,可以完成一个电抗器。

开始接线,仪表与电缆接线

将变频电源接至380V电源,电源输出线接至励磁变压器,并按励磁变压器屏图连接励磁变压器并切换卡子。接地可变电压输出线用于连接电抗器。电抗器与分隔器相连。有两条除法器数据线。这里,只有一条线路(另一条备用线路)用于连接变频电源。然后分别对变频电源的接地端子、励磁变压器和分压器进行接地。许多电工会忘记励磁变压器的X端也需要接地。这是对在现场接受培训的电工的特别提醒。

      补偿电容器能否用于现场试验。如何连接补偿电容器来计算频率需要增加补偿电容值,否则不能。当增加补偿电容器时,补偿电容器直接并联到分压器上,接地端子可以接地。补偿电容器作为主变压器时需要连接,因为主变压器电容器的值很小,所以我们将补偿电容器作为主变压器时连接。

仪表组装连接

电抗器和分压器之间的电线直接连接到待测试电缆的相位。电缆的其他两相和屏蔽线接地,电缆的另一端用树木隔开。注:在连接电缆前,应对电缆进行绝缘试验,以确认各相与地、相与相之间的绝缘完好。接线完成后,接通电源,设置变频电源。主要修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试验电压,另一个是耐受电压时间。设置完成后,第一个测试为自动测试,第二个测试为手动测试。

手动测试:您可以手动调整频率找到共振点,手动将其升高到所需电压,单击开始时间,完成时间,单击降压停止。

自动测试:直接进入自动测试界面,点击自动测试,试验将动找谐振点,升压,计时及降压。

有两种操作模式(手动和自动)

在操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操作之前一定要详细的看下设备使用手册,并咨询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