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6):
最近有台深井泵,下水之前忘记注水及排气,用变频启动30时电流正常,到50时电流异常大导致变频器过载跳崖,是不是因为没有排空,和没有注水有关系?

楼主:
电流异常大导致跳闸!

网友A:
楼主现在水泵出水怎么样,水出来了吗。这是重点。
如果水出来了,楼主你的水泵是多大功率,变频器是多大功率

楼主:
水出来了,水泵是22kw,电机频率在40以前电流正常,上了40电流开始慢慢增大增大至100A时电机跳闸,变频器保护,变频器是30千瓦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水出来了,水泵是22kw,电机频率在40以前电流正常,上了40电流开始慢慢增大增大至100A时电机跳闸,变频器保护,变频器是30千瓦的
水出来了,水泵是22kw,电机频率在40以前电流正常,上了40电流开始慢慢增大增大至100A时电机跳闸,变频器保护,变频器是30千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水泵出水怎么样,水出来了吗。这是重点。
如果水出来了,楼主你的水泵是多大功率,变频器是多大功率
水出来了,水泵是22kw,电机频率在40以前电流正常,上了40电流开始慢慢增大增大至100A时电机跳闸,变频器保护,变频器是30千瓦的

网友B:
泵到出口高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水泵出水怎么样,水出来了吗。这是重点。
如果水出来了,楼主你的水泵是多大功率,变频器是多大功率
水出来了,水泵是22kw,电机频率在40以前电流正常,上了40电流开始慢慢增大增大至100A时电机跳闸,变频器保护,变频器是30千瓦的
那么楼主怀疑你的泵大,管道小,当泵高速时,因为管道小,造成压力增大,然后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到出口高度?
出口高度七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水泵出水怎么样,水出来了吗。这是重点。
如果水出来了,楼主你的水泵是多大功率,变频器是多大功率
水出来了,水泵是22kw,电机频率在40以前电流正常,上了40电流开始慢慢增大增大至100A时电机跳闸,变频器保护,变频器是30千瓦的
那么楼主怀疑你的泵大,管道小,当泵高速时,因为管道小,造成压力增大,然后过电流
有可能,明天一早要把泵提起来注水排空,然后把频率降下来!

网友C:
如果是潜水泵,就算不排空也没问题吧,如果是普通水泵或多级水泵就肯定要排空和注水,不然是很难把水抽上来。根据楼主描述状况,怀疑楼主是遇到上水过程中的水锤效应所致,按照正常的注水排空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潜水泵,就算不排空也没问题吧,如果是普通水泵或多级水泵就肯定要排空和注水,不然是很难把水抽上来。根据楼主描述状况,怀疑楼主是遇到上水过程中的水锤效应所致,按照正常的注水排空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多级水泵

网友B:
查过水泵资料吗
网查的一款,参考

网友D:
其实是你的多级泵选择的扬程不对,扬程肯定选的过大,所以导致泵出力过多,电流过大。可以通过公式计算一下。

楼主:
各位问题已解决,是管道太细,压力过大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