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6):
刚刚做的一台设备,PLC用的是信捷的XC系列,上位机用NI的OPC服务器,程序运行一开始是正常的,设备是长时间运行的,过几天就会出现一次中断。

今天在现场排查故障,分析下来有这么几个

1.通讯线中间剪断过,中间的屏蔽层断裂,现场干扰比较大

2.XC系列的Modbus访问周期理论上可以很短,但是一般不要小于100ms吧

3.上位机编程通讯没有做好错误处理和通讯重启

网友A:
楼主这是经验之谈吗?
另外opc和modbus之间怎么转换的?
modbus是串行的吗?那100ms,9600的才100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经验之谈吗?
另外opc和modbus之间怎么转换的?
modbus是串行的吗?那100ms,9600的才100字节.
opc就是通过计算机上的opc服务器,与下位机通信,交换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变量在内存中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口,modbus,Profibus,enternet等等协议都有不一样的opc服务器,各个厂商会研发针对自家plc或者其他可通讯设备的opc服务器。我用的美国国家仪器的opc服务器,集成了很多常见的通讯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经验之谈吗?
另外opc和modbus之间怎么转换的?
modbus是串行的吗?那100ms,9600的才100字节.
opc就是通过计算机上的opc服务器,与下位机通信,交换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变量在内存中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口,modbus,Profibus,enternet等等协议都有不一样的opc服务器,各个厂商会研发针对自家plc或者其他可通讯设备的opc服务器。我用的美国国家仪器的opc服务器,集成了很多常见的通讯协议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