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IPC477D工控机

楼主(2019-08-17):
求教各位,给工控机装系统,启动后提示这个,但是已经将启动U盘插上,按键也没用,怎么破?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
顶顶顶,请问有没有了解的大佬

网友A:
能像计算机那样进入设置,把启动设置到u盘吗?

网友B:
西门子的工控机,高大上啊!很久之前,用过一次西门子的原装工控机,感觉太贵了,而且性能、可靠性也不佳,后来都是自己装了。再后来,本胖直接用那种无风扇的所谓“冰刺散热”的小铝壳工控机了,感觉这种最适合工控,价廉物美,反正现在也不用板卡了。

网友C:
哪个板卡松了吧

楼主:
各位大佬,已经解决了,因为我没有在BIOS里设置USB启动,跟电脑一样在BIOS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恭喜楼主,感谢楼主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