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7):
在做一个项目,两台XDM-60T10-E做主从站通讯。主站的一些继电器M写到从站继电器M(比如主站M900状态写到从站M900),程序写得比较顺利。但有个问题是这样:如果485通讯的+和-两条线断了,通讯不上有没办法检测到??或者就怎么写一段程序来检测这个通讯是否正常??还是有其它方法知道主从站的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A:
看一下手册有特殊继电器的

网友B:
通讯状态位.
如果没有通讯状态位.
那就自己做的心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查到了,SM160和SD160.已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状态位.
如果没有通讯状态位.
那就自己做的心跳.

做的心跳??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状态位.
如果没有通讯状态位.
那就自己做的心跳.

做的心跳??什么意思
专门用一个位,不断翻转,0,1,就像在跳动似的,用来检测通讯数据是不是活动的.如果长时间没检测到跳动,就证明对方死了,如心脏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这个方法我也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