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7):
   本人使用的一台安罗BS-601示波器出现无基线的故障,本人检查电源板供电200V、20V、12V、5V、-8V、-16V均正常,行扫描板上的二极管、三极管静态测均正常、集成块供电也正常。由于对电路工作原理没有搞清楚,现在已没有思路了,请修过的老师给指点一下,电路图请打开如下链接查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4918

网友A:
扫描时间调短试试

网友B:
X轴放大及偏转系统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试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C:
这个旋钮转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X轴放大及偏转系统查查。
   这部分除了集成块之外的易损件我都筛查过了,没有发现损坏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调整的问题,是电路故障。谢谢!

网友C:
X扫描是个什么原理?如果跟电视一样,可以查一下该部份的供电电阻是否坏

网友D:
这显示器好像是显像管的不知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模拟的,用显像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X扫描是个什么原理?如果跟电视一样,可以查一下该部份的供电电阻是否坏
   我检查了各集成块的供电,还有从电源板供过来的电源,均是正常的。

网友D:
电视机修理到有几十年这种玩意表示没碰到过应该可以…

网友E:
图片中没看到测试探头接上去,如果是正常的话应该是一个小点,但是图片中的点明显是超过了一个正常小点的显示范围,不知道楼主开机的时间多长才显示这样的效果,如果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点一直缩小到一个小点,先换管座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中没看到测试探头接上去,如果是正常的话应该是一个小点,但是图片中的点明显是超过了一个正常小点的显示范围,不知道楼主开机的时间多长才显示这样的效果,如果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点一直缩小到一个小点,先换管座再说
为了保护显像管,我有意将聚焦放到最小,实际可以调到一个小点。谢谢!

楼主:
   上次的图纸及说明书均是“xquan”老师提供的,我看“xquan”老师不仅有两只可爱的小猫,也有一台同样的示波器,我想“xquan”老师可能修过,烦请“xquan”老师给指点一下。表情当然,其它老师如果能够指点我也非常欢迎。

楼主:
    有没有修过安罗示波器的师傅呀?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助人的“yuanyuesheng”老师

楼主:
这是“yuanyuesheng"老师提供的电路图,我正在研究,抽空再修一下,看能修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