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7):
S7200模拟量输入信号有但是一直是20-90之时,所有通道试过了AIW.0.2.4.6.8,不过输出倒是正常0-32000
我是模拟量输入是ABB510的AO1端子,搜遍整个百度,西门论坛都没有这方面!
主要是没有模拟量时就是20-30之间跳动,随着模拟量加大,数值也变大,可是所有说明都说应该是0-32000,才对,急急急!

网友A:
肯定可以用EM235的  可能是你接线问题

楼主:
输入输出是我接的,输出是0-10V,输入方由于ABB是4-20ma信号,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搞了一天了,大神怎么搞?

网友B:
你用EM235输出的那路接变频器?
输出信号电压/电流都可以,注意DIP开关设定及接线;

网友C:
我是模拟量输入是ABB510的AO1端子,题目中的这句话应该是表述问题吧,楼主意思应该是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转速吧,楼主看到的干扰是否已经在变频器上有所反应?

网友C:
哎,不好意思啊,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了,变频器的输出信号给西门家的模块,楼主是监控时候发现信号的跳变么,试一下屏蔽线的屏蔽端单端接地看看效果是否有改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EM235输出的那路接变频器?
输出信号电压/电流都可以,注意DIP开关设定及接线;
输入是ABB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不正常应该就是接线或者PID。200的AI/AO都不咋地,不是隔离的,这个235尤其的不稳定,如果可能,建议楼主改成231+232吧。

网友E:
拔码调好了没有?

楼主:
235模拟量接线

网友F:
确定变频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么

网友G:
20-90其实真不是事,还是做好共地,考虑有这个轻微的实际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