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接活 到现场再看

楼主(2019-08-17):
 虽然客户告诉了你设备故障,但因为没在现场,即使到了现场,心中也不一定有底,就先干着再说。到了现场,先检查一遍,再让客户重建现场,做通电实验或试试验,观察故障效果,据此判断故障发生的原因,确定维修方案,或者根据故障倒推 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障,列出发生这种故障的一系列原因,再一条一条排除,一直到找到故障原因,然后采取措施接触故障。例如:一次客户说,22KW变频/工频供水柜,自动运行跳闸,送不上,水泵不上水。到现场一看,客户已将电机线接到了输出接触器的上口,没有经输出接触器下口即没有通过热键电器输出。我就将电机线恢复原状态,接接触器下口。又将热继的复位键按了按。通电启动试机【在自动状态】【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运行正常,测量变频器输入电压,发现输入不平衡,A相 B相2百多伏,C相3百多伏。
我想大家已经知道变频工频柜为什么,自动状态送不上的原因了吧,运行中为什么掉闸了吧,我估计在工频运行也会掉闸,并且也会送不上。

网友A:
缺相故障。变频器是不是应该先报欠压。

网友B:
到现场看看才能接活,不然的话到时候你接的时候,前面要是火坑咋办

楼主:
我说的是,不到现场,有些问题不能了解清楚,就算知道什么故障,不到现场也没法做决定,所以要到现场去。

网友C:
客户已将电机线接到了输出接触器的上口,
没有电工,胡乱接的吧

网友D:
“一次客户说,22KW变频/工频供水柜,自动运行跳闸,送不上,水泵不上水。到现场一看,客户已将电机线接到了输出接触器的上口,没有经输出接触器下口即没有通过热键电器输出。我就将电机线恢复原状态,接接触器下口。又将热继的复位键按了按。通电启动试机【在自动状态】【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运行正常,测量变频器输入电压,发现输入不平衡,A相 B相2百多伏,C相3百多伏。”

不理解
输出接触器,应该是变频器---电机之间的接触器吧
通电试机,变频器运行正常,是不是可以理解电机可以泵水了
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源A-B2百多,A-C3百多?B-C?
还是A-N200多,B-N200多,C-N300多?
变频器输出多少?
能讲明白点吗

网友E:
本胖也脚的楼主高深莫测,没看懂楼上也没看懂的那部分。楼主的考试也回答不出。

楼主: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有两相是2百多伏,一相是3百多伏。接触器是输出接触器。也就是变频器到热继之间的接触器。变频器在此状态下运行是可以泵水的,但也是掉闸原因。

网友F:
缺相运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有两相是2百多伏,一相是3百多伏。接触器是输出接触器。也就是变频器到热继之间的接触器。变频器在此状态下运行是可以泵水的,但也是掉闸原因。
这种设计有问题啊,变频器的输出,一般是不允许这样加接触器的,如果在变频器重载运行时,热继电器跳了,接触器释放,变频器和电机就断开了,这样很容易烧毁变频器。可以把接触器放到变频器的进线端。

还有那个还是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有两相是2百多伏,一相是3百多伏。接触器是输出接触器。也就是变频器到热继之间的接触器。变频器在此状态下运行是可以泵水的,但也是掉闸原因。
这种设计有问题啊,变频器的输出,一般是不允许这样加接触器的,如果在变频器重载运行时,热继电器跳了,接触器释放,变频器和电机就断开了,这样很容易烧毁变频器。可以把接触器放到变频器的进线端。

还有那个还是没看懂。
恒压供水的电路应该是这样设计的吧。至少我们现在使用的几套恒压供水的电路都是这样的。该电路的原理是先变频泵启动,当压力不够时,将运行的变频泵转换成工频泵运行,再用变频器去启动另一台泵运行,直到压力达到设定值。在变频与工频切换时,首先是输出接触器先得电吸合,再用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去启动变频器运行。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平常变频运行,变频不行时转工频运行 ,一备一用。必须有输出接触器,当工频运行时切断变频输出,防止倒送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有两相是2百多伏,一相是3百多伏。接触器是输出接触器。也就是变频器到热继之间的接触器。变频器在此状态下运行是可以泵水的,但也是掉闸原因。
这种设计有问题啊,变频器的输出,一般是不允许这样加接触器的,如果在变频器重载运行时,热继电器跳了,接触器释放,变频器和电机就断开了,这样很容易烧毁变频器。可以把接触器放到变频器的进线端。

还有那个还是没看懂。
恒压供水的电路应该是这样设计的吧。至少我们现在使用的几套恒压供水的电路都是这样的。该电路的原理是先变频泵启动,当压力不够时,将运行的变频泵转换成工频泵运行,再用变频器去启动另一台泵运行,直到压力达到设定值。在变频与工频切换时,首先是输出接触器先得电吸合,再用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去启动变频器运行。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你这个跟楼主说的不一样,恒压供水变频器切换也是自动控制的变频器先停止输出、再用接触器切换的,楼主的接触器是由热继电器控制的,热继电器可不管那么多,只要过载到符合反时限曲线,就跳闸。

另外,楼主可能觉得本胖废话太多了,本胖立刻闭嘴。

楼主:
这个是人工转换的,有工频变频转换开关。平时变频运行,变频器坏了才转工频运行,不管是工频还是变频都经过热继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