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7):
有一台客户的变频器,出现制动刹车故障,刹车时间不按设定减速时间定时刹车。变频器送修检查 并做刹车试验是正常的,没有问题。返厂试验【离心机】轻载运行,做刹车试验正常,说明制动电路 制动管是正常的,制动电阻发热。说明制动没有问题,进行带载试验【加料】试验 ,刹车太长,不能按规定时间刹车。问题已解决。大家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同步运行的传动系统中由于工艺要求造成的速差过大

网友B:
剎车起始频率过高,剎车电流过小。

楼主:
还不在要点上,请继续。

网友B:
还有一个剎车时间是吗?

网友C:
又是高深莫测,刹车用哪种?怎么设置的?负载是啥(性质)?

网友D:
与刹车的参数有关,一个是制动率,一般是是100%,有的变频器初始值是50%肯定不行,还有就是刹车起始电压有关,一般在680左右,我遇到过有初始值是780的造成不制动,还有就是过压失速保护要关闭才行。

楼主:
负载:离心机。变频器内置制动电路与制动管,外接制动电阻。制动方式:能耗制动,制动时间120秒。

网友E:
是否是开启了过压失速,或者是制动电阻阻值选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离心机。变频器内置制动电路与制动管,外接制动电阻。制动方式:能耗制动,制动时间120秒。
以前还真没设置过制动时间,都是按照设置的曲线(减速)来自动控制功率的。那个离心机本胖不熟悉,赶脚如果需要这么精确,应该选择矢量控制变频器,如果是西门子的,可以设置斜坡下降时间来代替刹车时间。

楼主:
制动时间就是减速时间。告诉大家吧,故障原因是:皮带松了。

网友F:
难道制动电阻有问题?变质了?

楼主:
制动电阻没有问题,帖子中已经说明白了。不是变频器制动的事。这是此贴的关键,得要透过故障现象看实质,制动不行也要考虑机械方面的原因。要全方位的考虑问题,观察要仔细 面面俱到,蛛丝马迹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