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数据CRC校验码都是一样,问题出在那里,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8-17):
上图是程序与调试助手显示的数据,校验码都是一样的00 00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烦请大神指导

网友A:
你单独用一个空余的M,触发CRC计算,看看计算结果是否准确?
+1

网友B:
CRC指令中存放CRC运算结果的寄存器是D106,但是程序里你用的是D110 D111!
+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您的指教,通过您的指教,修改程序后,现在CRC可以正确校验了,但没有反馈信息,我在找找原因,如不能解决,还望您多多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您好!谢谢您的指教,通过您的指教,修改程序后,现在CRC可以正确校验了,但没有反馈信息,我在找找原因,如不能解决,还望您多多赐教
先用第三方工具调试下位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的意思是先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模块对吗,看模块有没有反馈数据,是不是这意思呀!直到有反馈数据了,在将数据写到程序中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您好!您的意思是先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模块对吗,看模块有没有反馈数据,是不是这意思呀!直到有反馈数据了,在将数据写到程序中对吗
如果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指令,模块有返回,且返回正确!
那么这个时候再监控看看PLC发出的指令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明白了,我今晚试试,现在我在分析书上看到的一个三菱CRC校验程序,我写在台达PLC中,调用它就不行,把这个程序换台达的CRC指令,就可以正确写出校验码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您好,明白了,我今晚试试,现在我在分析书上看到的一个三菱CRC校验程序,我写在台达PLC中,调用它就不行,把这个程序换台达的CRC指令,就可以正确写出校验码出来
你台达什么PLC?台达应该可以直接用其他指令实现Modbus RTU啊!你难道是练习无协议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台达PLC是EH3的,我才学通信编程,对通信还不胜了解,就想学懂关于485通信的知识,所以还得请大神您多多赐教呀!对于您说的无协更现在更是不敢想,先把有协议的搞明白了在说。您说的什么指令,可以对任何仪器设备进行数据传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您好,我的台达PLC是EH3的,我才学通信编程,对通信还不胜了解,就想学懂关于485通信的知识,所以还得请大神您多多赐教呀!对于您说的无协更现在更是不敢想,先把有协议的搞明白了在说。您说的什么指令,可以对任何仪器设备进行数据传送吗
你设备是Modbus RTU协议么?那么可以使用MODRW指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模块支持MODBUS协议,MODBUS RTU就不清楚,我想把RS指令搞清楚,这样三菱的RS也就搞清楚了,在学专用指令就容易多了,在说专用指令不适合其它类型的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您好!模块支持MODBUS协议,MODBUS RTU就不清楚,我想把RS指令搞清楚,这样三菱的RS也就搞清楚了,在学专用指令就容易多了,在说专用指令不适合其它类型的PLC。
说的很好!继续盘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夸奖了,我会努力的,在这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得您们的指教与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刚才看了您发的两个地址,确实很有用,我正准备下载下来,并去试验,这里的资料好多没有
时间认真去看,在遇难时就来向大家请教,感谢您们认真的指教,有您们指教我很荣幸,有您们的支持教导,在这条工控学习之路,让我更佳有信心走 下去,而且还能走好,谢谢您给我提供的资料,感谢感谢!!!,由于这贴分已经用完了,不能给您分了,对不起!!

网友C:
不客气,有用就好,互助
给与玫瑰余香留

网友D(2020-02-28):
学习到了,无协议的485,我不会搞,有时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