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8):
欧姆龙CP1H原点ORG指令总是朝一个方向,不反转,设置中的各个方式都 试了,除了方法2接近开关可以不作用外,别的各种组合都是一个动作,就是到接近开关后就减速,然后到原点开关停止,我想到接近开关后反转,但一直没有这个动作,是为什么,试了好久了

网友A:
欧姆龙步进或伺服的方向控制,由专用的模式指定,可能你的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