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8):
论坛里有人在宣传标准化编程,不过看了半天他也没说怎么一个标准化。

我是去年5月份左右才开始真正编写实际项目中的程序,现在算起来,大大小小的也就二十多个程序,比起论坛里的大神级人物,实在不值一提。

我的理解,一个可移植的模块化的PLC程序,或者说是其他平台上的程序,应该有这么一个特点:

1.A品牌上的程序,可以通过简单的改动用B,C品牌来实现;

2.各个功能作出独立的模块,可以在不同的项目中移植重复使用,减少重复编程的工作量;

3.编程风格上的统一,各块功能自动程序,手动程序,报警,其中使用的M区,T区,D区有一定的规划,这样也可以方便触摸屏的编写;

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来指导讨论

网友A:
同一种行业,设备动作都差不多,你这方法适用;

网友B:
没法通用,A品牌的PLC程序转到B品牌改的不是一点半点,寄存不通用、指令不通用等等

网友C:
目前比较难,同个牌子,不同系列都不通用

网友D:
不要考虑通用,弄懂控制工艺,谁家PLC都不怕。
梯形图借鉴好说,用到功能块就麻烦

网友E:
现在还是比较难,像三菱小型机移植到西门子就感觉很麻烦,但是我一般都是思路统一就行

网友F:
现在不同厂家的PLC确实没有那么兼容,不过楼主说了,可以有少量的改动,所以如果是用代码写的程序行那种,应该可以实现吧。但有可能是需要转码或者重新输入。

网友G:
由于不同品牌的指令功能显示格式不同 一般不能移植使用。
统一品牌的重复使用的功能可以编写功能块或标准程序进行反复使用 简化编程过程。
至于T去  D区等的使用我没见过行业或企业标准如果分配 你可以做个通用高的几种应用的分配规则。很难做到全面规划。

网友H:
感觉不行,

梯形图不考虑,功能块,各个厂家语法都不一样....

只能说同品牌系列做成功能块,调用就行,减少编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同一个行业里面,基本编程指令都差不多的几种品牌PLC里面,慢慢摸索建立一套自己的程序架构吧,我现在就用信捷和台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欧系和日系PLC的差距太大,或许同一个风格的PLC里面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最喜欢的编程语言是CFC,那个真是挺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编程风格也可以统一嘛,比如动作逻辑顺序的步进程序,触摸屏控制手动程序,都可以弄成一样的风格

网友I:
所以渐渐的PLC都向IEC标准靠拢了。程序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J:
一个品牌的兼容性都是问题呢。不同品牌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