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8):
开启格力空调、开启美的风扇、开启散热风扇的情况下用鲁大师测得电脑CPU温度也要60度多,如果不开这些降温设备,CPU温度会更高!电脑才做过清理的!请教各位!

楼主:
看这阵势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网友A:
CPU散热硅脂是不是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散热硅脂是不是干了?
刚清理过的,该加的都加了!

网友B:
那散热的部分再看看吧,是不是风道不畅呢?

网友C:
没事,真过热,电脑有热保护会自动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真过热,电脑有热保护会自动关机的。
最高80度也没自动关机啊!

网友D:
弄个小风扇对着它吹。几十块钱那种小型的。看看有没有效果,我之前特意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散热的部分再看看吧,是不是风道不畅呢?
应该是通畅的,才做过清理,

网友E:
看样子温度有点高,要注意散热